128M 显卡 不小心刷成 64M ,怎么办?

楼主(2008-01-16):
七彩虹 FX5200 CV 128M 64bit , 显卡由于有时进系统黑屏,不是花屏,俺就想着把 bios 刷一下,结果不小心刷成 64M ,后来再把原来 bak 的 bios 刷回去,还是 64M,还花了屏,怎样才能使显卡再变为原来的 128M ?
显卡
黑屏

网友: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等着急用呢~~~~ 谢谢~~~

网友:
不是不回答啊,是不会呀,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
多刷一次试试,

网友:
找个原来的128MB的BIOS程序重新刷一遍。

网友:
俺主题上也说得很明白吧? 俺已经把原来 备份 的128M bios 刷回去了,还是一样 64M

网友:
呵呵,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不好意思,在下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也想知道,日后用得着.

网友:
看来显卡是没辄了~~~ 怎么也刷不回来了,俺也用过 PCI 显卡刷过了,还是老样,变不回来了,这不是玩魔术~~~~~ 玩完了~~~~

网友:
坏了吧?所以怎么刷都是64M,估计不是bios文件的问题。

网友:
如果开机显示是64M,那么是BIOS的问题,因为开机是不检测显卡容量的,如果经系统了还是显示64M那么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开机显示是 64M, 系统里也是 64M ~~~ 就算把 128M 的 bios 刷进去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