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S 修复GF2 32M 显卡一例的小经验分享了

楼主(2008-01-17):
MATS 检测如下:
Maximum error count reached
NVCLK=174.9 MCLK=286.3
LANE FRONT ERRORS BACK ERRORS
-------- -------------- --------------
FBD[31:0] 0 0
FBD[63:32] 6345295 0
FBD[95:64] 0 0
FBD[127:96] 0 0
Total error count: 6345295
Front-Side Failing bits:
32 33 34 35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Back-Side Failing bits:
None
显存排列如下:
U11 U7
U10
U6
由此可判断是U7出了问题 找了一样的颗粒换掉OK了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是第二部分出了问题 再往下看 32~~51 由此断定是第二个 小经验和大家分享了。
显卡

网友:
请问LZ
怎么从你的MAST结果里看出来来是U7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同问 怎么从你的MAST结果里看出来来是U7出了问题?请楼主指导谢谢!

网友:
楼主,请问怎么判断对应的是哪个显存坏了?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看出来是U7的问题啊 ??????

网友:
怎么从你的MAST结果里看出来来是U7出了问题?请楼主指导谢谢!

网友:
对,为什么是U7,如何看呢?请楼主指导,谢谢!

网友:
看不懂啊。新手。LZ请详解一下。等待中。。。。。

网友:
恩??。。还留了两手......

网友: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依软件的显示是在64位的地方,.而他遥显卡是127位的/哪么四个芯片,是32位一个,一数刚好是第二个.呵呵,我没有修过显示/.个人理解.只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明是坏的两个颗粒,还1 个是你的测试么?

网友:
我以往的实例,u7的事,看看楼主的怎 么说的吧,请楼主发话

网友:
真的想了解樓主大人是如何看出排列的第二個..謝謝

网友(2008-02-18):
楼主的的技术和经验不错呀.....

网友(2008-03-19):
他应该是从上面数起,第二个就是了。

网友:
我还是不懂啊!怎么理解啊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不知道怎样区分是那个内存芯片坏了,楼主有没有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