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5

楼主(2008-01-17):
飞利浦107s5,高压包漏电,更换高压包之后,以显示,菜单调不出来,刷了eprom,换了视放,都不行,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芯片是NT6812吗?如果是查一下它的1脚和24脚,看看这儿的行、场脉冲信号对不对,再检查一下其9脚和10脚的元件。

网友:
好的,是NT6812-20019,我查一下,谢谢

网友:
能否发份datasheet给我,网上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