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7338

楼主(2008-01-17):
一块Intel原装845PE主板,经测量是内存插槽旁边的一个八脚的“F7338"块损坏,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起什么作用,名称是什么?请高手帮一下忙。给一个详细点儿的资料。可以用什么替换它?

网友:
怎么没人看到吗?等着用啊,呵呵,大家帮帮忙,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
我最怕INTEL原厂的主板了,太难修了(fuben fushikang )你测量下八脚芯片各个脚的供电,也许用个铁丝或者^^^ 将两个引脚连上就好用呢,,自己试试吧

网友:
不是吧,烧掉怎么办。。
那个应该是内存上拉电压吧

网友:
是烧掉了啊,呵呵, 现在还没有找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