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杂牌15寸液晶的经历

楼主(2008-01-17):
本人自用杂牌15寸液晶显示器最近出现调整菜单自动弹出的故障.本人在工厂作设计维修工作,根据分析判定是按键漏电引起的.拆开显示器后用万用表测量按键阻值跳变.为解决后患,6只按键全部换新.通电检查故障排除.用次办法也修理过电磁炉按键漏电引起的故障.

网友:
对于按钮开关(微动开关)漏电的检测方法

1、在线电压测量法,可在线带电情况下测试按钮开关的非对地端电压,一般为3.3V或5V,每个按钮开关的开路(开关不按下时)电压是一样的,如果某一个按钮开关的电源比正常情况下低,说明这个按钮开关或其电路有问题。
2、断电电阻测量法,断电情况下测量按钮开关的静态电阻,正常情况下为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