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ISKGEN的重建分区表挽救Ghost误操作

楼主(2008-01-17):
挽救Ghost误操作

用DISKGEN的重建分区表挽救Ghost误操作

网友(2008-04-11):
不错,下来了看了下,估计是以前的文章吧,值得学习.....新手

网友:
呵呵,看过啦,确实是老文章,虽然我也会,但参考一下也没什么的。

网友(2008-05-11):
要是用GHOST装完系统,哪怕装到一半应该也是恢复不了的吧。一般就是分区错误了,或者分区乱了,找不到分区了,修复一下分区表管用

网友:
我今天就用了一下,这个DISKMAN,结果所有的区都没有了,结果更严重了,奇怪的是就找到了很多1G, 半G之类的文件,只好都忽略了,个人觉得,这东西不保险。没用好,就更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