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问题

楼主(2008-01-17):
我的DELL D600 最近出毛病了 具体如下
1、开机困难(有时一按电源开关就能正常启动,有时候要按电源开关好久都开不了机,有时候电脑的电源指示灯是亮了,可是

一会就灭了!开不了机!)
2、开机后有时会死机!
3、网卡自己会丢失(现在直接看不到网卡了)!
4、机子有时候会特别慢!监控CPU发现百分之百占用!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5、无线网卡正常

网友:
先软后硬,建议先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1、开机困难  (建议检查下电源开关是不是有问题了,很多平牌机都有这个问题,)
2.3.4.5、建议先检查CPU风扇灰尘多不多,清洁一下。然后杀毒,还不行就全盘格完重装系统。

网友:
网卡虚焊来了,要重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