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哥们PMC49FL002T能用SST49LF002A代换吗(已修复请 ...
请问大哥们PMC49FL002T能用SST49LF002A代换吗(已修复请大家看已下)

楼主(2008-01-17):
请问大哥们PMC49FL002T能用SST49LF002A代换吗,电压一样吗!谢谢!
[
]
修复

网友:
BIOS一般是系列,容量一样都可以试一下的!
具体就要实践了.
仅供参考!!!!!

网友:
不可以的,型号都不一样的,

网友:
回各位大哥的话,我的主板修好了,是BIOS数据错误引起的,原来的故障是跑C1,C2,C5就不动了,现在试过两个块子都可以启动,都能跑到26,说明两个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看用在什么板子上了。PMC的BIOS,是LPC/FWH的,而SST的那个,只是FWH的。
所以如果用在ICH6以上南桥的主板上,是不可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