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普通电烙铁不容易烧死延长寿命的方法

楼主(2008-01-17):
购买一个普通电烙铁的同时再购买一个电热毯的温控开关
把电热毯的温控开关接在电烙铁上,这样临时不用的时候可以打在保温挡上,这样可以防治把烙铁烧死啊而且温度相当于2个档位呵呵

网友:
我画了个图,可以参照。

网友:
老大我这个办法还可以吧
能不能帮我加点分啊呵呵谢谢

网友:
我的烙铁与张先生的设计相同,我用的是台灯用的那种厂方型开关,接在电源线中间。效果不错。

网友:
直接找一个电热毯的温控开关接上就行了!!!!!!!!!

网友:
早都是这样做的了,效果蛮不错的

网友:
趕緊按照大大的圖來取作一個,否則焊頭都快被我燒成炭頭了,感恩

网友:
哈哈! 不错的经验,但我现在用的936烙铁. 比普通的烙铁方便多了 !!!

网友:
不错,我觉得还是恒温烙铁好用一些。

网友:
找个二极管和开关自己就可以做一个,用起来也蛮舒服的,呵呵

网友:
自己能做的话最好了

网友:
好方法!自己也做下 :( :(

网友:
已用啦N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