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驱动板的明基FP 71G+黑屏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8-01-17):
一台明基FP 71G+和以前修的不一样,电源电路板不一样,驱动板和屏是一体化的,故障是直接黑屏,指示灯不亮,板子标称F385,电源板292V直流流有输出,一体化驱动板上5V和3V及其2.5V输出正常,按键开机键上有3.3V,手摸MCU和2023都不热,好像没有工作,按开机键无反应,指示灯不亮,各位谁碰到过这种机器,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种机器也容易修,先确定电压是否正常?再确定MCU是否具备工作条件,再测一下按键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修过这款机,两台都是花屏的故障,没修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

网友:
这种板子不好修,因为配件较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没有修出来.

网友:
请问楼上的你的故障和这台一样的么?也是指示灯不亮么?

网友:
屏厂家把驱动板也做到屏内的配合性比较好,但欠考虑周全就是屏工作发热量太大,驱动板会比外置的容易老化。维修这类显示器时其实和外置的思路一样。

网友:
一般这种现象大都是和MCU相关, 查MCU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刷软件, 可解决.

网友(2008-09-09):
一直忘了给这个帖子回复,今天翻出我所有帖子,发现这个显示器已经修复忘记回帖!最后结果是把按键板的按键全部更换,搞定!谢谢菲克斯!当时也检查了按键,量了几个没有问题就没有去仔细研究,其实应该全部更换才行!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黑屏故障和按键板还有莫大的关系呀?
郁闷。
故障时,不显示指示灯吗?这应该很好区分的。

网友:
又学了一点,这个故障也很特殊,指坏的地方,

网友:
黑屏故障和按键板还有莫大的关系呀?
郁闷。

网友:
换开关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机器,如果开不了机,而且电源板跟驱动板之间的连接点电压又都有,可以把开关换了先。80%可以搞定的。

网友:
以后也要注意  开关的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