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8-01-17):
客户刚拿来一个机器,从机器拆下来的时间是好的,再换个机箱装上就不行啦,现在代码跑E9.怀疑是内存不过,电压正常,BIOS是好的,表面没有损坏的,排组也查过啦,但是还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再次感谢高手
内存不过

网友:
放下电,实在不行就放那,到下午肯定好

网友:
上机箱后注意不要让板子变形了

网友(2008-03-24):
机箱下面变形有短路吧,要不就放下电 .

网友:
确保你的安装没有问题,把内存擦干净点。COMS清零。。。。。。

网友:
机箱内部有短路的啊,先放电吧,放完电就能解决问题了啊,呵呵

网友(2008-05-05):
先在不放入机箱前跑一下,正常后装入机箱时注意不要让板子变形

网友:
将板拆出来试,没问题就是机箱短路咯。。。

网友:
这个是接触方面的问题较多,板卡重新拔出,再插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