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硬盘为什么做不了自校?

楼主(2008-01-17):
请问这个硬盘为什么做不了自校?统货回来的,100个都是同一个问题,有少量的红绿点.用PC3000逻辑扫描把时间调成30MS可以扫出缺陷,加P表,用MHDD扫描后还是有红绿点.加表失效.模块没有问题.真是头大了

网友:
是啊,找不流程啊,不知那里有下载

网友A:
4W的盘!
没有怎么弄过

LZ收成多少银子一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4W的盘!
没有怎么弄过

LZ收成多少银子一只呀

25块钱一个收的不通电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啊,现在本钱又没有赚回来啊

没有SF流程,本都不见了。

网友C:
这盘太老了,偶的一只4W080H6的盘,就是没法跑自校。开自校一会就停,并且电机会有不正常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盘太老了,偶的一只4W080H6的盘,就是没法跑自校。开自校一会就停,并且电机会有不正常的声音。

我的也是,4W080H6我的跑一下停

网友:
4W的方法跟4D一样的

网友(2008-05-13):
我的也是开自校一会就停,并且电机会有不正常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