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电容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8-01-17):
我是个新手没基础,买了几本书学修主板,主板维修实训一书中提到电容器好坏的判定,我想问下电容是否需要拆下来测量?
为什么我直接测试主板上的电容我的指针万用表向右打都不会往左回.
而测试拆下来的电容就和书上说的差不多.
请教下各位是怎么判断主板电容的?除了直接目测

网友:
你要看是什么电容  是电解  还是普通 找些基础看一下

网友:
是铝电解电容,读书的时候学过电子电路,可惜当时光顾着玩了.

网友:
拆下来测量 在主板上测量会受其他电路的影响
实际上维修的时候经验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都不可能一个个拆下来测量
而且用电阻法测量电容的好坏非常的不准确
很多老化的电容测量不出来 必须要用专门的高级电容表来测试 才能知道具体的参数
一般低档的表一样测试不出来

网友:
看来判断电容的好坏最简单的办法还是目测了.

网友:
不是,,电容在电路上因为电路上还有其它的零件,还有阻值。最好就是拆下来测量。电容可以用目测一下是不是外观有变形或凸起。明显的变形。

网友:
直接目测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常用的,有问题的电容基本都可以看出来

网友:
一定要拆下来测试,一般1000UF以上的用10欧档测。正常主板电容坏掉都是失容引起的,或者说坏的电容都有失容的表现。和正常的新电容对比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漏电不能大了,如果容量没什么损失但是漏电大了的话这个电容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