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变RESET

楼主(2008-01-17):
主板关机变RESET, 不断电是 什么原因?

网友:
1系统问题,2BIOS设置错误,2主板(I/O)问题.

网友:
不是 这些问题 我是修板的碰 PS-SW 不断电 看起来和复位差不多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两片板,一片是精英的845D,换了片I/O(8712F-A)OK了。还有一片810的,I/O也是8712F-A,换后OK

网友:
重做一遍系统,可能系统的问题我遇到过这种故障重做一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一步步来,做完系统,看看

网友:
以前遇过810一块,CMOS跳线跳错也会出现这样现象,一关机就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