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电源电压低

楼主(2008-01-17):
电源模块dp904c
50V 为30V
80V为40V
12V为5V
请给为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昨天本人修好一台TCL故障也是和楼主一样.它的电源IC没看到什么型号,不过也是5个脚和DP904C的电路一样的,后发现我一脚相连的一个二极管坏了.电源IC一脚是300V .

网友:
看下是不是开关按钮坏了,我以前有修过这样的,查半天,后来发现,开关坏了,

网友(2008-02-26):
电源上多有的件我都查了,没找到坏的,负载我也全断开了,可电压还是低,我遇到好几台三星同样故障的显示器了,都没修上,高压包我也换了,CPU我也换了,我是啥办法也没有了,请各位哥哥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怀疑是某个取样电阻阻值变大引起的。。。。。。。。。。

网友:
我修过一台788,发现DP904C DRAIN脚电压并不是320V,而是几十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