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方正电脑故障

楼主(2008-01-17):
今天接手一台方正飞跃V310电脑,故障是开机没有显示.接好插线之后,插上检测卡开机,检测卡显示FFFF,初步判断CPU工作不正常,取下CPU之后清理一下插槽,然后重新装上开机,检测卡正常跳数,显示2625,显示器也亮了,本以为问题解决了,可还没进到XP系统,显示器就没有反应了,没办法只好摁重启键打算重启电脑,可是摁了之后显示器还是不亮,而且检测卡也没有跳回来,一直显示2625,只好强行关机.重新开机,检测卡又显示FFFF,这次不管重新开机关机多少次,显示器都没有亮过,检测卡也一直显示FFFF.没办法只好换一块CPU进行测试,换上另一块CPU之后开机,检测卡正常走数,依然停在2625,显示器也亮了,显示器刚出现方正电脑四个字就死机了,摁重启键显示器还是不亮,重新断电开机,检测卡又出现烦人的FFFF,由此可判断问题应该是出在主板上,请教一下高手该如何入手

网友:
CPU风扇有无上好,CPU是否锡焊,检查卡显示25看看现卡有没有插好.

网友:
CPU风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两块CPU都出现同一故障现象,估计也不是CPU的问题,检测卡走数的时候显示器亮,说明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是4位的检测卡应该是26而不是25,如果是2位的检测卡显示的是26,一盘情况下26都可视为正常的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一个一个替换啊。。电脑这个东西没办法。。有备件才是王道

网友:
打一下座的阻值,把座洗一下吧

网友:
座虚焊了 看来品牌机的故障就是很多啊 我这边的CPU就遇见过一个故障 是CPU不热电脑不工作只能到C3有时显示CI或CE  海尔的烂机器

网友:
谢谢各位提供意见,有结果了一定上来答谢各位

网友:
呵呵,方正的机器维修时应该先换上一个好电源再检测其他故障。

特别像V310/V510这样的家用机,一般配垃圾长城250W。

经常烧坏主板

网友:
我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垃圾长城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