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电源电压有点高

楼主(2008-01-17):
3.3V空载和接负载后测得都是3.5V明显超出接受范围,已试过把肖特基管拆下量没问题,电容也没问题,请教下要测哪里

网友:
可能是你的表的问题,有好多的表测量电压偏高。

网友:
同意张老的说法 你再换一块表试试

网友:
早知道我把换了3块表测也写出来

网友(2008-05-09):
我修的两个电源也是这个问题  现在都没得思路了(肯定不是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