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问题

楼主(2008-01-17):
ATX电源整流桥的四个引脚。中间两个是与外电相连。外面两个应是构成回路的两个脚。但我不解它们两个都分别连了一个大的滤波电容。我不知整流桥内容是怎样连线的。如果按桥式整流电路理解。外面应是一个输入脚和一个输出脚。但如果两个都连了滤波电容。双似乎两脚都是输出脚。那整个电路怎样构成回路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请看下图:

网友:
这图不错啊,你看明白了吗,他是个环路啊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电容的极性。是我搞错了。我原以为两个脚都接了一个电容的正极。这样就不好理解了。在PCB上它是通过一根跳线连接了。谢了张老师。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啃电源电路图。初步明的了一些道理。但我发现论坛上对着电路图详解原理的文章似乎不多。下次遇到问题还得麻烦您详细讲解。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