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08-01-17):
我有快主板TM-810C 开机主板检查到CUP和内存 就没反映了按DEL进BIOS没用 进不去 键盘是好的
有人说是CMOS坏了 CMOS芯片上是这样写的  本人很菜的
SST
49LF002A
33-4C-NH
0102220-A

请教师傅 指点   谢谢

网友:
不一定吧!也许是电源、内存或CPU散热的问题。
纠正一下,你看到的芯片叫BIOS芯片,CMOS现在都放到南桥里去看不到的。

网友:
打一下键盘口的阻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谢谢张师傅  谢谢你们
今天又学了的东西  呵呵
不知道打键盘口的阻值啊    反正是按键盘没用的

本人刚开始接触修主板   以后还请各位师傅 指点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