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7):
TCL-MF707A不显示,黑屏,好象是待机状态,该检查哪里?
黑屏

网友:
象你这种帖人家是不好回复你的,先了解一下发帖说明。
你把你的检查情况,包括所测到的有关数据以及指示灯的状况都说上来。

网友:
谢谢指点! 新手新帖, 望多多包涵! 因无图纸, 指示灯绿常亮, 测+B为50伏,二次电源90伏, 显管灯亮, 说明行已工作, 但不正常, 测行场扫描TDA9116-25脚X射线保护近5伏,怀疑保护了, 显象管电路还未细查, 因学校放假了, 因此检修就此暂停,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