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IBM--X21怎么做系统?

楼主(2008-01-17):
昨天感觉烧了一天,今天在家里休养,闲不住呀,翻书看。。。翻着翻着我翻出了一台以前总也找不到的IBMX21(这么难找的东西居然在书柜里躲着。。。。

闲话不扯了,系统有病毒,开机关不了机,金山已经无法运行。。。
于是我就拆下硬盘(该本无光驱),放在台式机上直接把每个盘都给格一遍,-------->之后我发现本来这块硬盘是20G的,结果在磁盘管理项里居然是4个分区。C和D都正常,后面还有2个分区:1个是3G左右,1个是40多M的分区,我把盘整个分区都删掉了,重新分了2个区(就像台式机操作系统一样的那种分区。。。)。。。然后重新G一个“电脑公司7.8版的”。。。。。

可是上电开机(BIOS已经设成硬盘引导。。。)就是没能出现正常的系统安装等介面,而是出现类似“无操作系统的字样。。。”

----------------------------
从前我还以为笔记本的硬盘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F11备份还原我不用了,手工G一下或者重新做系统呗。。。
但是。。。

笔记本的系统没有这么复杂吧?

真正接触笔记本(谈不上维修,而是硬着头皮学习笔记本)不长时间,比如笔记本的操作系统安装。。。(它那里的硬盘隐藏分区真的不能删?安装系统真的这么麻烦吗?)------>不过我以前给笔记本安装系统虽然是直接G没有删那些隐藏分区,删的就真的不行?

请大家帮下忙(我边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 )

网友:
记得还有以前有一台SONY的T5500双核,用了一个新硬盘重新分完区做好系统装上(硬盘BIOS能找到)可是开机也是出现了类似“没有系统”的字样。。。

换SONY的硬盘是因为客户嫌硬盘小了点(原机好像是80或者120G的,记不清了),把那新的硬盘放在台式机上可以引导电脑,可是放在笔记本上就是不引导(不关BIOS的事)

我的意思是,(我回忆一下)SONY和IBM都有“隐藏分区”!!删了的话笔记本硬盘就不能正常引导???还是咋回事?

早知道我就不删了。。
可是SONY的有还原光盘啊,可是这台IBMX21上哪找还原光盘啊。。。
(笔记本的硬盘装系统不会像我想象的这么麻烦吧??)

正确的做法是。。。?

网友:
屏幕出现:

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网友:
各位大侠,帮个忙啊
该咋办啊

我在网上查了,“NTLDR is missing”共有4个文件,我都拷进笔记本硬盘里边了(C盘根目录下,及system32目录下。。。)
可是依然不好用啊!

另外,这块笔记本硬盘已经成功引导台式机了(ghost版7.8电脑公司特别版),可是放在X21上后却不好用!故障依然!

该怎么办啊?

网友A:
你别在其他机器上装系统,把C盘格式化以后,再运行SYS C: ,然后把GHOST.EXE和和*.GHO文件COPY进其他盘,然后装上硬盘后,就能进入C:> 状态,到D盘,运行GHOST就行,当然,你也可以把XP安装盘的I386目录COPY进D盘后安装,但是必须加载SMARTDRV,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smartdrv也COPY进C盘,然后在C:>状态输入smartdrv回车,这样安装后,在启动时回出现EIN98和XP2个选项

网友:
本机光驱或软盘DM分区格式化硬盘,然后引导进入DOS,接着GHOST 就OK了 驱动没有就自己下

切记~~~~~笔记本硬盘的分区格式化必须在本机进行!切记切记~~!

网友:
我也碰过类似的情况,IBM的X系列的装系统是蛮麻烦,我一般是找个IBM的本本先分驱把系统文件考过去再把硬盘移过去启动就OK了,我曾经把做好系统的X系列的硬盘做镜象克出来没成功,不解中!!

网友:
一看就知道这位仁兄在这方面是个高手啊,

引用 网友A:
你别在其他机器上装系统,把C盘格式化以后,再运行SYS C: ,然后把GHOST.EXE和和*.GHO文件COPY进其他盘,然后装上硬盘后,就能进入C:> 状态,到D盘,运行GHOST就行,当然,你也可以把XP安装盘的I386目录COPY进 ...

我也做过很多这种没光驱的小本子,都是在其他机器上执行format c:  /q/s     如果是低配置的就考个WINme到D:盘,配置高的就把GHOST程序和镜像复制到D:盘。然后把硬盘放回机器,启动就进入C:\>       ,呵呵,和上面兄弟就的就一样了。

网友:
5楼说的对哦  这个问题在本本上很多的 就是在外面格式化后用GHOST就进不去,即使在本机用新的硬盘做GHOST也不行  ,遇到这个问题我一般会拿张  亲装  的光盘在跑一下就好了,意思就是那张完全安装板的启动走到格式化那个界面就重启  就好了  原因不清楚 感觉是没写如引导文件之类的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在本机上分区格式化后能正常运行!!

网友:
“把C盘格式化以后,再运行SYS C: ,然后把GHOST.EXE和和*.GHO文件COPY进其他盘”这个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呵呵,我以前装过好多的无光驱的系统的哟,不过有好多种的方法的呢,一般先在台试机上GHOST一个,一般都可以解决,如果不行的话,在用USB光驱修复一下分区也可以

网友:
呵呵
很简单的,老老实实用fdisk删除所有分区,然后重新分区,然后再Ghost,就没问题了,搞不定联系我,我再帮你处理。

网友:
其实楼上说的也很清楚了,本人加一点点,你也可以用IDE转移动硬盘的接头接上台试机G,当G完要重起,你关机把硬盘接上本本就装系统了呵呵

网友(2008-02-20):
5楼的说得对,.是不引导问题.按照他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别在其他机器上装系统,把C盘格式化以后,再运行SYS C: ,然后把GHOST.EXE和和*.GHO文件COPY进其他盘,然后装上硬盘后,就能进入C:> 状态,到D盘,运行GHOST就行,当然,你也可以把XP安装盘的I386目录COPY进 ...

    关键是SYS C:后某些机子也不能进DOS哦,也提示没系统盘之类的,请问怎么G?我碰过这回事,但比较少见而已,那真能搞大头哦

网友:
问题没那么简单;这两天我手头有一台X21到现在也装不上系统
提示与楼主一样的

将本本的硬盘装到我的DELL中去GHost XP系统,NTLDR Missing
在DELL中正常完全安装 XP,一样

后来怀疑硬盘做了手脚,来了一次低格,结果一样,都快疯了

装Win98后再装回去, 屏幕只显示三个字 Key

实在没办法在 Google上 Search  IBM X21 Key,结果就到了这里

希望大侠们能够指点再指点,救回这台机器

另:我DELL上边的硬盘装到X21也不能引导,只有一个 一键还原的提示然后就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