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08-01-17):
有一块ESC NFORCE3-A的主板,故障是一接电源就开机,无显,无声音报警.测得电源3.3V短路,上管只有D极有12V,下管无电压,请问是那里出现问题????????

上管的S极和D极也是通的,无电压

网友:
问题太笼统,换个IO在试吧.............

网友:
下管无电,上只有D有,那说明你的U电那块没工作。先把板的供电修好。

网友:
摸一桥有没有温度,打一下A14看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