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液晶152X 花屏!!

楼主(2008-01-17):
有到用到就出现这样啊。请大家帮忙啊,知到的请告诉哈,谢谢

网友:
换一下通用板试试。先接信号观察花屏情况,再按下OSD菜单,再观察。

网友:
请指教NT68F63L单片机的引脚功能,

网友:
有谁知道MCU NT68F63L 引脚功,或更详细的信息。还有A81SC和A21SC的功能。请知道的不吝赐教。本人感激不尽!
本人的邮件地址:zxc1202@126.com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就是不定时的出现这种故障,真是头大了啊!!!!!!!!!!!!!!

网友:
你查下是不是屏线没插好 或则有虚焊  把线路取了重新查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机子都爱坏NT68F63L.此芯片特爱坏,这是三星的通病。我那有。qq478431398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回答,不过我根本没有找到这台上面有你说的那个NT68F63L的芯片

网友:
是屏电路有问题,有一块集成块(脚位很多的那块)性能不良!

网友:
用一个代用板试一下   就知道是什么故障了  但现在来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