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方正液晶FH780-FD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

楼主(2008-01-17):
我想进入该液显的工厂模式,面板上有五键;分别是 menu , -- , 电源开关, + , auto/exit.
怎样进入呢?谢谢!!
我已查了很多资料,就是没有这种型号,也试了很多次,也没办法,望高手帮忙!!
资料

网友:
这个液晶是哪家做的OEM?

网友:
这个方正液晶是唯冠代工的,也就是EMC公司生产的,但我试了很久也没办法进去,真没辙!!!

网友:
正常开机时按DOWN键,同时关掉显示器开关,然后按住UP键,同时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

网友: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提供该液晶的程序吗?谢谢!
FH780-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