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阻焊带的问题

楼主(2008-01-17):
前些日子在坛子里看到一贴,是关于阻焊带的,以前没有用过,在更换BIOS芯片时曾经将旁边的PCI槽吹的变色发黄了。如果早点知道用阻焊带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想在这里请教一下阻焊带是那种白色的锡泊纸还是那种黄色的耐高温带呀?如附图所示。
希望用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用热风枪对着那个带吹好了.当然锡铂肯定耐高温啦!

网友:
黄的那个是绝缘带,工厂用来包引脚的。
锡箔的作用是防止热风直接吹到其他元件。

P.S.没有一个是阻焊胶带,阻焊胶带是有点米白色的东东,而且用风枪吹着会焦掉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啊

第一次看到啊  不措的东西 以前都不知道啊 哈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了!感谢修不来主板师傅的答复呀! 知道了!

网友:
没想到还真有这种东西。我现在刚开始学维修,只用过几次风枪,最大的问题就是怕烧坏其他零件和其他塑料件,我的设想是用薄铝板挡住其他零件。看来白费心了。。。

网友:
如果没有阻焊带又怕吹坏旁边的塑料座的话,可以用听装可口可乐瓶上的铝皮弯成一定角度靠在元件旁边挡热风,我一直都用这个方法,挺好,一块铝可以用N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将的经验介绍出来大家共同分享!谢谢了

网友:
感谢您将的经验介绍出来大家共同分享密密麻麻密密麻麻,,,,,,,,,,,,,,,,,,

网友:
用黄色那种,我们就是用这个,工厂里用的.

确切点说,叫隔热胶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杨师傅指教建议了!感谢中!

网友:
你要的东西叫高温胶带,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茶色的胶带,外观就是你图右边的样子,这种价格比较高,在笔记本上较常见;另一种是纸基的,修不来主板说的就是这种,这种比较便宜。纸基高温胶带就是我们平常见到的美纹纸,凡卖胶带的地方都有,一般几块钱一卷。
茶色的胶带并不都是高温胶带,比如我手头就有一种,就是普通胶带,不耐高温,我用来粘东西。

网友:
学习了。见识了。谢谢诸位

网友:
头一次见到,原来吹的时候都是用易拉罐外壳剪的一些小片片来盖芯片和插座的。

网友:
又学会一招  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