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维修宝典

楼主(2008-01-17):
网上收集资料

松下KX-F90B无法拨号,是通信板坏了吗?三洋SFX33B开机后始终打印报告无法停止,是主板坏了吗?理光188显示全是乱码,是液晶屏坏了吗?……

把机器的程序做一下全清吧,哦,原来一切问题竟是这样的简单。

传真机在工作时偶尔未能将RAM中的数据正确读写,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造成RAM中的数据出错,引起传真机不能正常工作,其故障现象便如群魔乱舞,令人惊诧茫然不知所措。此时只要对机器进行“全清”操作,就灵台清明了(所谓全清就是将传真机主控板上RAM里的数据清除,使机器中的所有数据都恢复成出厂值)。

还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对机器的一些参数进行调整(比如扫描、通讯)、对怀疑的电路或器件(比如电机、切纸刀)进行测试等等,

实现如下:所有传真机为了进行调试和维修,都设有维修模式(SERVICE MODE)或名曰TEST MODE,作为专业的维修人员,了解了机器的维修模式

松下

A. KX系列

1、KX-F50/90:依次按下 :“program” “# ” “9” “0” “0” “0” “*” 即可进入测试模式,然后输入 “#” “5” “0” “start/copy” 可对机器进行程序全清。对F90输入“# ” “6” “0” “3” “set” 可将切纸刀关闭(仅对切纸机器有效)。

2、从KX-F808/818/828/108/118/858/868/32/36/39/23/25到现在的KX-F66/68/82/88等等(别头晕):依次按下“功能FUNCTION(有的机器为菜单MENU)” “#” “9” “0” “0” “0” “*” 可进入维修方式,然后输入“#” “5” “5” “0” “启动”(108/118/208/218则是按“选择”“录入”)可对机器进行程序全清。 输入“#” “5” “6” “0” “2”可将切纸刀关闭(仅对切纸机器有效)。*注:维修代码从“#500”开始,其他代码含义受篇幅所限,此处略过不表。

B. UF系列

UF2:依次按“MENU” “MENU” “MENU” “TEL” “TEL” “TEL” “TEL”可进入维修方式。UF108M:依次按“#” “TEL/DIAL” “TEL/DIAL” “TEL/DIAL” “TEL/DIAL” “*”可进入维修方式。

UF200/208M:依次按“功能” “电话/拨号” “电话/拨号” “电话/拨号” “电话/拨号”“*”可进入维修方式,其中第“06”项为全清。

UF8100/8110/8200/8220:依次按 “功能” “4” “#” “*” “#” “#”可进入维修方式,其中第“06”项为全清。

UF8300/8310/8330/8350/8700/8710/8770/8880/8585/8595/8885/8895:依次按 “功能” “7” “MONITOR” “MONITOR” “MONITOR” “MONITOR” “*”可进入维修方式,其中第“06”项为全清。注:06项全清中有多项选择,(图象数据、通信参数等等)其中一般“*”或“99”为全部参数的初始化。

理光种类繁多,如今花开数朵,各表一枝。

理光170/177/180/188/880/1000BL:依次按“FUNCTION” “61995” “YES” “0” “1” “YES” “0” “YES” “FUNCTION”。

理光580:依次按“FUNCTION” “51991” “YES” “0” “1” “YES” “0” “1” “YES” “FUNCTION”,操作完后,如果液晶显示突然变成日本国文字, DON’T BE NERVOUS!因为580有两种版本,按如下操作即可搞定:依次按下 “FUNCTION” “52222” 然后输入“84” 将语种选为英文即可。

理光3000L:依次按“FUNCTION” “51991” “YES” “0” “1”“YES” “0” “1” “YES” “FUNCTION”。

理光110/111/311/308/309等:同时按下“消去”键 “3” “7” 然后松开,可进入维修方式。输入“2” “1” “启动” “0” “启动”。

理光100:依次按“FUNCITON” “01” “01” “2” “7” “1” “#5” “START” “START” “START”关开机。

理光240:依次按下“START” “STOP” “STARP” “STOP” “START” “FUNCITON” “4” “0” “SET” 选择“RAMC”。

佳能

佳能270/450/490/750等:将“NCU”上的SW2,由A拨到B,然后按“USER DATA” “#”

佳能T800:依次按“数据登记”搜索键下键“SET” “#”搜索键上键“SET”

佳能T550:依次按 “功能” “4” 然后用搜索键搜索直至显示“ USER DATA ”然后按 “START” “#”

佳能T40/50:将主控板SCNT上的SW6拨至“OFF” 依次按“功能” “#” “任意键” “SET”

佳能T410:将NCU上的NOMAL开关拨至TEST,将侧面的MEMORY拨至OFF, 按“TTI” “#” 方向右键, 按1-7任意键

佳能B320:依次按“功能” “2” “START” “#” “START”

佳能B200、SW702:由A拨至B 依次按“功能” “2” “SET” “#” “SET”

佳能L250:依次按“功能” “〈” “#”

佳能L400/500/600/800/900/MPC70/B210C:依次按“数据登记键” “#”

佳能MPC70/B210C:依次按 “功能” “数据登记键” “#”

佳能B150/155/L380:依次按“功能” “〉” “启动” “#” “启动”

以上机器进入维修方式后,搜索直至液晶显示“#8 CLEAR” 按“SET或START”进入后搜索直至显示“ALL”按“SET或START” 即可进行总清。注:佳能维修方式的进入多为“数据登记+#”,遇到未见过的型号机器可参照上面的方法进行尝试。

佳能T11/20/22/30: 此为台湾金宝为佳能OEM的产品,所以操作方法略有不同。

冷启动方法:加电前按住“功能”键开机,直至待机状态后松开。按“功能”键查找维修模式;

热启动方法:在待机状态下,依次按“功能” “#” “7” “ 8”可将程序进行总清。

佳能270/450/490/750等:将“NCU”上的SW2,由A拨到B,然后按“USER DATA” “#”

佳能T800:依次按“数据登记”搜索键下键“SET” “#”搜索键上键“SET”

佳能T550:依次按 “功能” “4” 然后用搜索键搜索直至显示“ USER DATA ”然后按 “START” “#”

佳能T40/50:将主控板SCNT上的SW6拨至“OFF” 依次按“功能” “#” “任意键” “SET”

佳能T410:将NCU上的NOMAL开关拨至TEST,将侧面的MEMORY拨至OFF, 按“TTI” “#” 方向右键, 按1-7任意键

佳能B320:依次按“功能” “2” “START” “#” “START”

佳能B200、SW702:由A拨至B 依次按“功能” “2” “SET” “#” “SET”

佳能L250:依次按“功能” “〈” “#”

佳能L400/500/600/800/900/MPC70/B210C:依次按“数据登记键” “#”

佳能MPC70/B210C:依次按 “功能” “数据登记键” “#”

佳能B150/155/L380:依次按“功能” “〉” “启动” “#” “启动”

以上机器进入维修方式后,搜索直至液晶显示“#8 CLEAR” 按“SET或START”进入后搜索直至显示“ALL”按“SET或START” 即可进行总清。注:佳能维修方式的进入多为“数据登记+#”,遇到未见过的型号机器可参照上面的方法进行尝试。

佳能T11/20/22/30: 此为台湾金宝为佳能OEM的产品,所以操作方法略有不同。

冷启动方法:加电前按住“功能”键开机,直至待机状态后松开。按“功能”键查找维修模式;

热启动方法:在待机状态下,依次按“功能” “#” “7” “ 8”可将程序进行总清。

夏普(SHARP)

夏普(SHARP)传真机分为FO和UX两大系列,但是维修方式的进入几乎完全相同,并且内部的菜单也相似。

方法如下:依次按下 “FUNCTION” “9” “*” “8” “#” “7”“START”即可进入。机器多显示为“SOFTTCH MODE” 可用“#” 或“*”进行选择。

一般有以下几项:1. ROM &RAM CHECK2. AUTO FEEDER MODE3. AGING MODE4. PANEL KEY TEST(面板按键测试)5. CHECK PATTERN(检测打印头)6. PRODUCT CHECK7. SIGNAL SEND MODE8. MEMORY CLEAR(存储器清除)9. CCD ADJUST MODE(针对欲夏普254/130/107等老型号的机器)

如果机器的扫描器用的是CIS(比如夏普FO-175/375等),则会显示“SHADING MODE”(消隐/补偿模式)。此功能非常有用,具体将会在以后 “传真机扫描头之补偿大全”中做详细介绍

10. G3 MODE11. TEL DATA SEND12. TEL DATA RECEIVE

一、兄弟牌(BROTHER)在中国北方的销量非常之大,影响也非同一般,不过它的维修方式好象多年来无甚变化。

兄弟390/600/680/740/780/1270等等等等, 在两秒钟内连续输入 “FUNCTION”、“*”、“2”、“8”、“6”、“4”即可进入维修模式。在维修模式下如果想返回待机状态,只要连续按两下“9”就可以了,是不是非常简单?

内部的功能清单略有不同,在此不一一列出,包括CIS光亮补偿将在后面的“传真机补偿大全”中做详细介绍。

二、三洋机器的操作也很简单,除了少数几款机型需先将主控板上TCH拨至TEST,其他机器直接进行这样的操作:按住“SET”键不要松开,然后再按下“FUNCTION”,1秒后松开,机器显示:

1、INITIAL SET?(初始化设置?) 表明已经进入维修模式了。共有以下几项: 1.INITIAL SET2.RAM CODE TEST3.SCAN TEST (非常有用的哦)4.MODEM TEST5.HEAD TEST6.PANEL TEST7.SELF CHECK

维修方式的进入之施乐篇

先说说简单的。

施乐7208/7228:按“*” “9” “#” 即可进入服务模式了,按“启动”键可打印出详细清单

施乐7041:打开后盖板,按“SERVICE”键,在面板上输入“1101” ,按“START” 。再输入“ 1” ‘3“,最后输入“1” “2” “3” “4”

施乐7241:有两种方法可进入:1.按住“FUNCTION”打开电源直至待机状态(和 佳能的T11/31很象)2.在待机的情况下输入 “FUNCTION” “#” “7” “8” “FUNCTION”

施乐7245:按“MENU”5次,“*”2次 “0” “#” “START”即可进入服务模式了。

施乐7003:依次按下 “功能” “*” “*” “*” “停止” 可进入,重复此操作可回到待机状态。当机器显示“D-106”时,表明CIS检测出错,需在此模式下进行调整,详细内容将在以后介绍。

维修方式的进入之大宇篇

大宇1120/1130/401/401T/101/102/103等,依次按”功能” “0”、“7”、“2”、“7”、“7”机器显示“SERVICE S/W”,表示已经进入维修方式,此时按”启动/复印”键,机器便会打印出代码清单。

大宇110/109/109T等依次按”功能” “*”、“7”、“2”、“7”、“7”,已进入维修方式,其余操作同上。

大宇FB111等,按住”功能”键三秒后松开,再输入“7” “2” “7” “7”便进入维修方式。

维修方式的进入之三星篇

三星传真机的维修方式进入非常简单,依次按下“功能(菜单)”、“#”、“1”、“9”、“3”、“4”便进入测试模式,仔细观察液晶显示,上面多了一个“T”字符号。

总结篇

厦华、村田、华昭、光电、柯尼卡、飞利浦、索尼、NEC。。。。。。

传真机的品牌种类繁多,十几年来各品牌推出的型号更是数不胜数,而新机型还在源源不断面市。

之所以要将机器进行全清,其实是要将机器主控制板上RAM(随机存储器)中的数据(其中包括图象数据、通信数据、用户数据等等)删除掉,而RAM保存数据是依靠外加的锂电池或镍氢电池提供电力,所以万一遇到冷门的机器无法进行全清时,可以将主板上的电池断开数分钟,同样可以起到全清的功效,并且效果会更彻底。

当然,这也是万不得已的方法,对主板的焊接也要特别的小心。

什么?CCD和CIS有什么区别!!!

经常会在网上看见网友留言:求购 ????传真机之CCD(我倒!),所以,建议阅读此篇文章之前请做一下下面的选择题:

CIS的意思是( ) ① 客户服务②接触式图象传感器③ 电荷偶合式图象传感器④不知道 ⑤还是不知道。

选①③④⑤和什么都没选的继续拖出去打。。。。。。

总算知道什么叫做CIS了,那么,什么时候该做补偿呢?

松下

松下的说法是:由于没有扫描用的白电平,根据该测量模式测量CIS并将黑斑补偿和 半色调AGC数据储存于闪速存储器,当CIS或SC(数字板)被更换后,必须执行。

佳能的说法是:为了补偿接触式传感器(CIS)输出的差异,当出厂时,成荫补偿数据被存储于控制SRAM和图象处理SRAM中。因此它不会象以往的机型那样完成每页的预扫描,在读每页之前通过比较以前提及的两个SRAM之间的页前端数据,符合成荫数据的被保持,当出现图象不良时/或更换主控制板时,需要重新登记成荫数据。

夏普的说法是:咳,没意见,没意见,我同意上面的说法,补偿记录用于读取的黑白参考数据。我的说法是:这个分析问题嘛要辨证、客观、认真。。。。。。(此处略去1888字),有些机器的白电平已经被固化,或自动调节,所以更换CIS或主控制板后根本不用去做补偿。

三洋篇

前面我们轻松搞掂了松下,感觉爽不爽?再接再厉,看看三洋该如何摆平......

手动灰度调整:首先进入维修方式,用“功能”键搜索到第三项“SCAN TEST”,按“设定”进入。稍后机器会显示“SCAN TEST ??”,其中“??”为一数值,表示黑色灰度的大小范围从00至07(现在有的机型可至3F),00最低。用“#”“*”可对数值进行调整(部分老型号的机器只能通过“功能”键进行调整),结束后按“复印”即可完成调试(不用放白纸在机器里)。

补充一点:部分机型(SFX-211H、SFX-P1000)等,进入调整后,机器显示“??SCAN TEST ??”,前面会多出一个AGC灰度调整参数,可用“保留”“免提”键进行调整,按“复印”结束。自动灰度调整如果你碰巧手中有一张三洋公司的No.503测试稿(由浅到深的黑色条纹),那就简单了。进入“SCAN TEST ??”后,放入测试稿,按下“设定”键,OK,轻轻松松搞定,一切就是这么容易。

三 佳能篇

学会了两招,是不是觉得传真机实在是简单?慢着,等研究完佳能再发表你的意见吧。

B110:CIS故障率极高且价格昂贵,故障现象为复印出来的文本有底灰。解决方法--补偿。步骤:按住“1”“3”“暂停”键,打开打印仓前盖,用铅笔之类的东西戳一下上面的小孔,内有复位键;机器会显示“PLEASE WEIT ”,1秒后显示“CS SHADE ADJUST”,松开按键,1秒后显示“SET DOCUMENT”。插入一张白纸到自动进稿器中,按下“启动/复印”键,机器显示“ONLY WHITE PAPER”,再次按“启动/复印”键,显示“READING ”,数秒后显示“SET INK SENSOR”“PRESS START ”(此为设置墨水检测电平,当机器显示##331的代码时,用此方法可消除),按“启动/复印”键数次直至回到待机状态。如果用户数据中的“AUTO TEST PRINT”设置为“ON ”,则会有一份测试报告打印出。

顺便告诉你们一个小窍门:

1.做补偿前最好将复印方式设置为“自动”;

2.将紧贴CIS的白色橡皮辊擦干净;不然,有可能补偿会失败哦。

B150:按住“#”“*”“编码拨号”键,然后给机器通上电源,直到机器显示“CS SHADE ADJUST”,然后松开,剩下的步骤嘛,和B110一样,我也就不浪费口水了。

MULTIPASS C20:依次按下列各键:“功能”“0”,机器显示“#1 MEMORY CLEAR”,用“〉”搜索直到出现“#3 CALIBRATION”,按下“START/COPY”键,机器显示“CS SHADE ADJUST ”“SET DOCUMENT”,放一张白纸,用于扫描,按“START/COPY”,机器将会扫描并重新登记数据。

C70/C80/B210C/230C:依次按“FUNCTION/功能”“DATA REGISTRATION数据登记”“#”,用“^”搜索直至显示“TEST MODE”,按“SET/设定”“2”“1”,机器显示“2-1 ADJ LED TIME”,几秒钟后重新显示“TEST MODE”,调整结束。

头是不是有点晕,好了啦,我的手也累了,佳能就说到这吧。

四 OKI篇

原来本不想说它,可是最近老是有人问我:OKI如何如何,该怎办怎办,所以在这也顺便给诸位做个示范。OKI的机器大同小异,我们今天就拿OKIFAX 4500开刀。

依次按“功能”“复印”“复印”键,便可进入维修方式了,机器会显示“TECH 。PROGRAMMING”,按“YES”2次,然后再按“2”,机器显示“SENSOR CALIBRATION”,按“YES”,放入一张白纸在自动进稿器中,然后按“YES”,机器将会扫描并登记数据。

五 夏普篇

其实只要进入了维修方式之后,CIS的补偿步骤大同小异。进入维修方式之后,用#或*键搜索到“SHADING MODE”,放入一张白纸在自动进稿器中,然后按下“开始”键,机器就会自动读取完成电平的补偿了。

六 理光篇

理光机器种类繁多,光是进入维修方式的方法就让人眼花缭乱,补偿更是不例外了。我们先从小机器说起。

理光300,前面已经有D先生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比我介绍的还要详细,我只好不说啦。

理光308:进入维修方式后,输入“29”,放如白纸,按下“开始”键,便可进行补偿操作了。

理光188:进入维修方式后,输入“10”,机器会显示“SCANNER”,按“YES”,在“0-LAMP、1-ADF、2-SHADING”中选2,余下的步骤我想不用多说了吧。

知道了上面的三种机型,其他型号的机器自然也就轻而易举了。

七 兄弟篇

(以兄弟515为例)进入维修方式后,首先放好白纸,输入代码“55”,机器会显示“SCANER ARER SET”“WHITE LEVEL INIT”,按下“启动/复印”键,补偿完成。

八 其它

说了上面有代表性的几种品牌的补偿方法,相信你已经掌握了其中的诀窍了吧,新机型在不断的推出,但机器内部程序的调整一般来说是变化不大的,各品牌的机器都有其自有的规律。掌握了其中的几种后,遇到新机器多尝试几次往往就能成功,对一个维修员来说,切记生搬硬套,经验才是最重要的,不断的摸索和积累,才能使自身的素质和水平提高。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谢谢张先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