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4主板怪病,求解!!

楼主(2008-01-17):
今天遇到一845杂板,问题是在主板的最后一个PCI槽上检测卡可以点亮,取下检测卡或插在其他的PCI上就点不亮板,请各位老师指教是那的问题!!!!
点不亮

网友:
有时候好像碰到过 类似的问题啊 不过有时候你把那卡重新拔了又可以了啊
有时候好像碰到过 类似的问题啊 不过有时候你把那卡重新拔了又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