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激光打印机常见问题的原因及处理办法(转)

楼主(2008-01-17):
1.激光打印机卡纸或不能走纸
激光打印机最常见的故障是卡纸。出现这种故障时,操作面板上指示灯会发光,并向主机发出一个报警信号。排除这种故障方法十分简单,只需打开机盖,取下被卡的纸即可。但要注意,必须按进纸方向取纸,绝不可反方向转动任何旋钮。如果经常卡纸,就要检查进纸通道,纸的前部边缘就刚好在金属板的上面。 取纸辊是激光打印最易磨损的部分。当盛纸盘内纸张正常,而无法取纸时,往往是取纸辊磨损或弹簧松脱。压力不够,不能将纸送入机器。取纸辊磨损,一时无法更换时,可用缠绕橡皮筋的办法进行应急处理。缠绕橡皮筋后,增大了搓纸摩擦力,能使进纸恢复正常。此外,盛纸盘安装不正,纸张质量不好(过薄、过厚、受潮),也都可能造成卡纸或不能取纸的故障。

2.激光打印机输出空白
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显影辊未吸到墨粉(显影辊的直流偏压未加上),也可能是感光鼓未接地,由于负电荷无法向地泄放,激光束不能在感光鼓上起作用,因而在纸上也就无法印出文字来。感光鼓不旋转,也不会有影像生成并传到纸上,故必须确定感光鼓能否正常转动。断开打印机电源,取出墨粉盒,打开盒盖上的槽口,在感光鼓的非感光部位作个记号后重新装入机内。开机运行一会儿,再取出检查记号是否移动了,即可判断感光鼓是否工作正常。如果墨粉不能正常供给或激光束被挡住,也会造成白纸。因此,应检查墨粉是否用完、墨盒是否正确装入机内、密封胶带是否已被取掉或激光照射通道上是否有遮挡物。需要注意的是,检查时一定要将电源关断,因为激光束可能会损坏你的眼睛。

3.打印纸输出变黑
初级电晕放电线失效或控制电路出故障,使得激光一直发射,造成打印输出内容全黑的现象。因此,应检查电晕放电线是否已断开或电晕高压是否存在、激光束通路中的光束探测器是否工作正常。因为这几个方面直接关系到输出效果。

4.输出字迹偏淡
墨粉盒内的墨粉较少、显影辊的显影电压偏低和墨粉未被极化带电而无法转移到感光鼓上,都会造成打印字迹偏淡现象。取出墨粉盒轻轻摇动,如打印效果没有改善,就应更换墨粉盒或请专业维修人员进行处理。此外,有些打印机的墨粉盒下方有一组感光开关,用来调节激光的强度,使其与墨粉的感光灵敏度很好匹配。如果这些开关设置不正确,也会造成打印字迹偏淡。

5.输出时出现竖立白条纹
安装在感光鼓上方的长反射镜上如有脏物,激光遇到镜子上的脏物时被吸收掉,不能到达感光鼓上,从而在打印纸上形成一窄条的白条纹。次级电晕线装在打印纸通道下方,会吸引灰尘和纸屑,电晕部件有的部分会变脏或被堵塞,从而阻止墨粉从感光鼓转移到打印纸上,也会造成在打印纸上形成一窄条白条纹。墨粉盒失效,通常会造成大面积区域字迹变淡。取下墨粉盒轻轻摇动,使盒内墨粉均匀分布,如仍改进不大,应更换墨粉盒。

6.打印纸上单侧变黑
激光束扫描到正常范围以外,感光鼓上方的反射镜位置改变,墨粉盒失效,墨粉集中在盒内某一边等,都可能产生打印机单侧变黑的故障。取下墨粉盒,轻轻摇动,使盒内墨粉均匀分布,如仍不能改善,更换墨盒。

7.打印纸上重复出现脏迹
一张纸通过打印机时,机内的12种轧辊转过不止一圈。最大的感光鼓转过2-3圈,送纸辊可转过10多圈。当纸上出现间隔相等的脏迹时,可能是由脏污或损坏的轧辊引起的。假设某一轧辊上沾有污迹,如脏迹相距较近,可能是小轧辊形成的;相距较远时,就应检查大一些的轧辊。测量出脏迹之间的距离,再用下式算出引起脏迹的轧辊直径:轧辊直径=脏迹距离/π。对于HP激光打印机,感光鼓直径为3.75英寸(91mm),显影辊直径为2英寸(51mm),定影辊直径为3英寸(76mm)。

网友(2010-07-05):
张先生的文章哪是一定要看的:我在学习下
也许有人认为这都是一些小儿科的资料(也许还不能叫做资料)
但请不要忘记,要高的高手要是连理论知识都没有了解过,哪也能做作维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