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

楼主(2008-01-17):
我同学的电脑最近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插上电源线后不用按开关电脑就自动启动了,不一会又停了,再过一会又自动重启了,这样的情况不断地被重复着,中间时间间隔大约是一分钟左右,屏幕上有时会出现一下LOGO的界面但马上就消失了,电脑重启的时候按键盘上的delete键无法进入cmos设置,请高手们看看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CPU散热、内存、电源这个顺序考虑,还有是否中毒。

网友:
在机箱外搭建一个最小化的系统 看看效果
也许就很明白了

网友:
修过这个故障。
机箱的开关键可能有问题!

网友:
把机箱的开机和复位线都拔掉,在试.一般是开机键没有弹起来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也有可能 我遇到过是IO的问题,但是电源部分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