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老大来看下!SD的KINGMAX双面内存只认一半!

楼主(2008-01-17):
本来是256的,通过CPU-Z也可以看出来,但是只认一半了,刚开始还认147M,不知道在哪碰掉了反面一个贴片电容,随便换了个上去,只认128了,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好解决方法?
cpu
解决方法

网友:
贴片的电容的问题不是,你看看SPD信息是不是好的,建议是R。S。T测试一下颗粒

网友:
掉的恐怕不止一个电容吧?你仔细检查下!

网友(2008-03-17):
看年卡按时地方按时地方
看年卡按时地方按时地方按时地方按时地方按时打发

网友:
一般容量不足都是和颗粒坏有关系的(或者有虚焊的),电容掉一两个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我的内存坏一个电容就可以照常使用,
有一次出现和楼主一样,拿刷子刷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