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1-17):
硬盘对拷后,启动出现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排除主板问题,排除内存,重新分区做系统都是这样,没有办法
还有就是用DM分区软件不能进行分区。求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遇见过吗 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啊,大家帮忙啊

网友:
用DiskEdit编辑相应活动分区的引导区,并将最后分区结束标志改成55AA

网友:
谢谢楼上的 ,但是具体怎么编辑,这个我不是很懂的,是不是就是把最后分区结束标志改成55A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