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E盘数据丢失,怎么救啊?

楼主(2008-01-17):
今天装了台
笔记本
,里面有三个分区,另外还有一个隐藏分区是同方急救中心的保护分区,因为不想用急救中心功能,于是用PQ的XP版本把那个保护分区删了,可是删的时候出错了,退出后,再进入XP磁盘管理来格式化分区,发现那个保护分区可以新建分区了,但是发现E盘却没有格式化,这是怎么回事呀?一直都没去动E盘呀.
笔记本

网友:
是分区表出错吧,有易我分区表医生试试,看能不能修复分区表。

网友(2009-05-24):
是的,一般情况下是由于删除那个隐藏分区使分区表参数发生错误造成的,楼主也可以用diskgen选择重建分区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