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笑话小弟

楼主(2008-01-17):
小弟今天100元收了一台LG17的液晶显示器,是坏的,想拆开研究一下,可是究研了一下午也没有研究出来怎么拆开,有那位论坛里的兄弟拆过,请指点一下,最好是有图.先在这里谢了.
呵呵忘记说明一下了,那显示器是两口子打架,老公一挥手碰了一下,于是就彻底的不显示了,拿过来我试了一下,通电没有反映,指示灯也亮.
因为小弟没有研究过液晶显示器,所以打算收过来练练手,就100元收下了.

网友:
只要屏没有碎就能搞好。。

至于怎么拆。先把有螺丝的全拆,,,,下面就是卡口的拉。。一般从屏的正面下手,正面外边框内则手指进去,往外拉,注意夹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一会就试一下.如果拆开了的话,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
哈哈注意夹手,楼上的兄弟真是好老师啊,不是你提醒一定会夹了.什么时候上线再指点一下应该怎么检查啊先谢了

网友:
拆开后发现接入电源的那块板(不好意思兄弟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东西不知道那玩意叫什么名字)的背面有和背板接触上的地方,所以烧了两个件,只是因为烧得太焦了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了,边上有两个标着4303的东西,也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了,那位兄弟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以用什么来替换请指教一下,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