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显示正常也不要以为和显卡没有关联~!!

楼主(2008-01-17):
今天修了一个T40的本子,开机画屏,外接一切正常.所以想到是屏幕和屏线的问题.换新屏幕上去症状一样.还是测量下屏线有没有问题吧.!!用万用表点对点的测试结果很是失望,故障依旧.也经过了一翻折腾,加焊了屏线接口,都要哭了,还是一样的症状~~~
我查我查我查查查.......~!@!开始跑显卡和屏线接口之间的电路,测量个电子元件,没有发现问题.经过思考,还是做一下先显卡看看吧.
和客户说了下风险后就开始刷油上炉子,烤羊肉串(是BGA啊,大家不要误会~~ ).等到冷却了,开机一看,还是画屏~~ ,外接一看也花了,心中暗喜,这也就带表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只不过BGA没有做好.索性把显卡摘下植球在BGA....,做完一开机不亮了......,在上炉子......,开机还是花,外接不花.我一看,不好!!!!不能在上炉子了,在上几次估计板子可以判死刑.在旧板子上摘了个显卡考了上去......
黄天不负有心人啊,终于OK啦,

想着我的辛苦,想黑下客户.结果已经给了报价了 ,眼泪哗哗的~~~~
这种故障是因为显卡的屏幕部分坏掉了,我之前考虑过是显存,所以换了个芯片

完活儿~

网友:
呵呵,这就要你以后记住,IBM T4的机器屏线一般是不会坏的呢,显卡、南桥坏的多的呢

网友:
补充下,这太机器是开机开始花屏,不是进WINDOWS后花,所以判断为这不是显存的关系,因为开机初是不用显存的.

完活儿~

网友(2008-04-26):
楼主,T42的ATI9600的显卡有没有做过呢?可以说明下温度曲线,我用的卓茂的R550的BGA设备!这种显卡最麻烦的就是上面带四个显存,还有一散热的铝盖,我只要一做,准短路!请告诉我具体的操作方法,可以吗?再次感谢

网友:
我这有个联想E600的机器 外接显示器正常 屏幕没反映 换过屏线和屏 还是老样子 正想要做显卡呢 一直没敢下手呢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算是问对人了,其实有好多人都做不好的,但是我就可以做好他,着可不是自我炫耀,呵呵....而且我用的BGA和你的是一个型号的...还有,你说的那种显卡不是9600,是X300的...

以下详细说明:

在做这款显卡BGA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上面的铝片拿掉,这样会把现存吹的短路和连珠,慎记...
吹风温度不要吹过245度,不然显存容易短路...底部温度最好达到170度,把板子加热后在去做BGA,这样能保证不因为显卡过厚导致的芯片底部温度不到位.....

1.加焊显卡

在加焊前最为主要的就是往芯片里吹油了,在吹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不要把油吹到显存的那层去,显存进油后很容易跑珠,所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了...我平时都是在离芯片远1CM的地方涂油后在往芯片方向慢慢的吹,这样会尽量的避免因为油浪过大吹到显存上....就这样吹4边,保证油量....等油吹进去后在BGA,嘿嘿,你去高兴去吧....

2.拆芯片

这个方法有点难度,在跟以上方法吹完油后BGA热量到为了用镊子在夹注最底部的那层显卡板,就是和主办焊接和上面有现存芯片的那层板,但是要注意,千万不要抖动,这样显存就会虚汗...仔细观察后你回发现显卡4个边有个边是可以用镊子夹的地方...

我用的温度是1;180    2;195    3;210    4;225    5;245      这里1-3是30秒,4是35秒 ,5是45秒

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