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15主板CPU时供电时不供电

楼主(2008-01-17):
我有几块815主板通病是,第一次能电亮,只要重起或关机再开机就不亮,量CUP主供电没有电压.半小时后还可以点亮.电源IC换过.内存,电源都排除换过,不知怎下手??

网友:
“只要重起或关机再开机就不亮”用诊断卡看看此时跳码,根据跳码才好判断.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我的815ep也是,只要启动就没问题,但是一旦关机时间过久,再开机就不通电,等上半小时自动开机,主板电池没电,也没管,但是总不能开机前先充电半小时吧,,头疼。

网友:
上电问题

一般是上电顺序出问题了.检查一下上电顺序逻辑.另外还可能是ATX电源问题,有些电源的上电是有要求的.一般是5v的电流要至少大于1A.

网友:
二楼说看代码.重起后带码为00.CPU不过.次时已没CPU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