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NX6210自动降频.

楼主(2008-01-17):
进日接修一台HP NX6210机器,说以前一直正常,最近运行大量程序时,就会自动降频.
一时无从下手,请高手指点指点.
求助

网友:
可能是风扇堵死了,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呵呵 不要说你不知道!

网友:
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呵呵 不要说你不知道
我从业不久啊,楼上大哥,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通病啊.

网友(2008-02-21):
本本波大哥,您还没有回答是什么通病呢。

网友:
先看散热 一般降频回是散热不良或CPU不良 我说的问题是点不起来的时候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