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8-01-17):
VIA PRO 266 架构如图1-42所示
Pentium Ⅲ 处理器支持DDR内存吗?
处理器

网友:
不支持哟,主板都没那个标配哟

网友:
那就是书又错了,我记得也是INTEL到P4的845板子,都没有DDR的,

网友:
那是你们没有见过PIII 支持DDR的。当时的板子我在北京收集了好几块。VIA芯片组的.

网友:
P3是有支持DDR的.P4不支持DDR的板子应该是搭配的北桥的问题吧,应该是搭配的北桥DDR SDR都支持,但有些主板商提供的是SDR接口?

网友:
确是有的,我见过可以支持DDR和SD的。

网友(2008-02-21):
不支持吧,,,还是370个脚的CPU

网友:
VIA PRO 266支持PⅢ及图拉丁、DDR.我在2002年底装过十几台建基的.

网友:
我有sis的pIII板子两种内存都支持,不能混用而已。
看看去吧: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944692.html?fr=qrl3
http://www8.ccidnet.com/DIY/fresh/2001/07/23/68_6526.html
[
]

网友:
我见过PIII 支持DDR的...

网友:
顶星TM816之类的板子
就是370针的CPU,DDR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