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8P-G主板跑C1,C2,C5就不动了,故障已修复让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2008-01-17):
技嘉GA-8I848P-G主板跑C1,C2,C5就不动了,小第在本站听了各位大哥的意见说是BIOS或内存控制或IO引起的,我就先买了一套打阻卡因为价格比较便宜,查各线路的阻值都相同,各路电源电压也 正常换IO也因为型号要技嘉专用的找不到,最后只有修BIOS试一下了,咬咬牙只好买一套400多块的编程器,编好BIOS装上后久违的现象出现了,诊断卡一至跑到26,显示器也出现检测画面,我高兴的快跳起来,冷静下来想想还是多亏了本站各位大哥的帮忙,在这里对各位大哥无私的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祝各位大哥生意红红火火!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技嘉这种板子好多都这样,一般供电正常的话大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有设备了修东西肯定方便,想刷随时就可以刷一个试一下

网友:
嘿嘿     想修主板硬件故障  没有工具能行吗????     没有工具赶快进货吧

网友:
GA  V星 华硕 主板不工作 。排除CPU底座虚 各项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刷BIOS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谢谢楼主把好的经验与大家共享.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2008-07-24):
是啊,大家把板子修好后,一定要记得说下是怎么修好的喔。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