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17):
看了很多自制BGA的帖子里边都很重视温度控制器,偶然在淘宝里看到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8e2bcf443982.jhtml这个东西,想问下各位高手,这玩意适合做BGA的温度控制器吗?

网友:
不行,最高测温才125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哦,谢谢,不好意思,没有注意看到最高测温才125度,这东西大概是用在烧开水的锅炉上的吧~~~

网友:
请楼主查找的时候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1。温度范围;
2。控制方式;
3。是否可以程序控制,这里又有很多问题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