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

楼主(2008-01-17):
我有块主板 能加电但是黑屏 检测卡上数字屏没有显示 BIOS灯不亮
RESET灯 用478的假负载不亮 按RESET闪一下就灭很正常  装上CPU后 RESET灯常亮 按RESET键没反应 常亮着
另外 我的ATX电源插座上 黄线电压只有2.7  电源不带负载短接绿线的话量的是3.3
再就是 主板上除了给CPU供电的COMS管以外 其他的COMS管电压都是2.7
说的够详细了 请高手指点 我是初学者请大家帮忙!!!!!!!!!!!!!!!!!!!

网友:
黄线电压应该是12v,你空载的电压是3.3v,很明显是电源有问题了。先把电源修好再说。(或者换电源)

网友:
从来没听说过黄线2.7V的,明显电源有问题先把电源问题解决了在试,很多主机故障,特别是不开机的都要用电源换的试一下,而且修板的电源最好是专用的优质电源。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插到主板上后  才从12V变成2.7V的吧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强了,建义换电源试一试

网友:
什么叫:主板上除了给CPU供电的COMS管以外 其他的COMS管电压都是2.7?三只脚都是2.7?至少5vsb转3vsb还有内存部分不会吧

网友:
拆下电脑管理芯片再测是否为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