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昂达N61GT主板冷启动困难的问题

楼主(2008-01-18):
关于昂达N61GT冷天冷启动困难的故障哪位兄弟有具体的解决办法?
据说是要加一颗电容 不过这个电容是哪个位置的等等具体信息没有看到有提过
哪位兄弟知道详情可否告诉大家

谢谢了

网友:
据说是有一个电阻,换了就好,,!我也在找,不行的话,用电吹风吹下电源模块就好了

网友:
CPU附近的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LZ所说的冷板启动困难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不能上电吗?还是上电不跑代码吗?还是其他什么?

另外也不怎么认同LSD说法,全换电容也不见得就能好

网友:
我是在计算机应用文摘上看到的,好几个厂家的6100芯片组板都存在这个问题,低温难启动,要么启动无复位,要么启动后自动关机,书上说是一个电阻的问题,但是书上的图片不清楚,我那天遇到了两款板都这样,

网友:
有的板底于5度不启动,有的低于15就不开了,

网友:
我见过七彩红的主板是这样的,最后加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电容加哪里啊!贴张图看看!!!!!!~~

网友:
实际上存在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加个电容就好了
另外一种就是说是NV芯片组的问题

现象描述也有两种
一种就是开机无显示
还有一种就是开机进入系统桌面的时候自动关机

两种情况都是反复启动几次以后正常

网友:
呵呵
我说的是不认同3楼的说法,"将CPU附近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N61GT是固态电容,寿命超过一般高质量的电解电容2-3倍以上,没那么容易坏。
如果用的是台产的电解电容还有可能,事实上就算是日产的电解电容都很难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