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内存蜂鸣器还是叫,也点不亮

楼主(2008-01-18):
主板插上内存蜂鸣器还是叫,也点不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BIOS还是时钟芯片啊?
芯片

网友:
是不是你内存没有插好啊。你说详细一点嘛.................

网友:
哎!你叫人怎么说呢?!连这么个事情都说不清楚。
蜂鸣器这么个叫法,难道我们能听到???????????
[
]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没插好,不行就查一下内存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就是没找到内存的叫,我查过一切都正常就是找不着内存,,郁闷

网友:
要没有最基本的诊断工具,建议你还是去维修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时钟和IO会不会有关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