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Q774有纹波干扰

楼主(2008-01-18):
求助:明基Q774有纹波干扰
明基Q774有纹波干扰,查电路未见异常,进总线,发现调g2和hv有变化,当g2调高时候或hv调低的时候纹波消失,退总线,发现好一点但当亮度调低的时候又会出现,同时发现在调整菜单出现的时候纹波会消失,菜单退出时候又出现,有修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吗?请解答。另外在没有修理前调大行幅纹波也会消失,但不能根除。

网友:
记得前不久修过一台与你相似故障的显示器,是行供电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你也看看是不是,不行的话也查一下视放的供电。这种故障电容的可能情很大的。

网友:
滤波电容 300V  80V  等的滤波电容 看看

网友:
换过电容,解决不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线里把行幅调窄纹波会消失,退总线把行幅调宽也可以消失,有些矛盾啊?

网友:
摩尔纹调整看过了吗?它的数值不对也会。还有高压包到电源的同步线所接元件性能不良也会。

网友:
重写一下ROM数据试一下

网友:
若是排除了供电滤波问题还是没效果,
试调总线里行线性 一般是(H-LINE)

网友:
摩尔纹是可以排除的,rom数据我没有,编程器是有的,我觉得‘’高压包到电源的同步线所接元件性能不良也会‘’这句话有道理,象是反馈信号的问题,起码理论解释的通。
再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