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G725S-SL插入USB无线网卡立即断电并开不了机。

楼主(2008-01-18):
如题,哪位大侠请帮帮我,只有取出电池再装上去才能开机,
开不了机

网友:
主要是左侧的USB口有问题,插十次有八九次都会断电,后面两面个USB又能正常工作。
[
]

网友:
这是你的USB无线网卡电流太大或USB供电不足引起的,机器电源电路保护。解决方法是,通过增加外接电源。另外你的有问题的USB口是不是只插USB无线网卡会断电,插其它的东西(如U盘)会不会。如会就是USB接口供电故障。

网友:
需要先查一下这USB口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