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

楼主(2008-01-18):
我有一个笔记本硬盘,应该是上了锁.挂台式机上,开机能检测到,但在DM下格式化硬盘,提示找不到硬盘.要怎样才可以用得到这个硬盘.请高手教教.

网友:
用MHDD扫描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
先用MHDD扫描,如果PWD灯亮了
那就是硬盘加了密

网友:
一般在DM下发现不了硬盘的话,在MHDD或效率源下都应该可以找到.建议使用M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