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08-01-18):
一台方正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有时花屏有时正常,玩游戏又会花屏,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我用的是集成显卡.

网友:
分清主机还是显示器问题再来问!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以前用17纯平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MCU接触不好...............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这机子我修过,只要把屏线两头重新处理好就OK了。

网友:
也许不是显示器问题

应该是软件问题,你主机的系统没有安装正确!或者软件设置错误!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查一下屏线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应该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