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CRT]LXH-WG769P行幅太小

楼主(2008-01-18):
求联想[CRT]LXH-WG769P行幅太小,调整时没反应.调场幅时反应正常.上下能调到正常.行电源电压72伏不知道是否正常.不知道是数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该机怎样进入总线?谢谢!

网友:
查一下二次电源,应该是二次电源没有工作,一般是一次电源出来后接630

网友:
行电源有72V说明二次电源已经升压了,调整行幅时没有变化,说明是行宽调整电路有问题。在调整行幅的同时你测一下行宽管的C极电压就明白了。

网友:
要说清你的机器工作在何种模下,

网友:
在哪个模式下都是一样.: :'(

网友:
量下行幅调整管CE极电压,若是很低,拆下行幅调整管再量,再是低查C极前的阻尼管,快速二极管等。或更换此供电滤波电容,一般是50V6。8U的无极性电解或是200~400U的无极性电容]
若拆下TIP122后电压升高换个TI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