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775FT

楼主(2008-01-18):
有一CRT   LG 775FT 17寸.....现象有时候开机之后。上下压缩。。还跳动。。  场块换过。。 2和6脚的二级管也换过。。不行。。
但是有时候点一会。。还正常了。。。现在就是好的。。在线等了。。   ( TDA8172)

网友:
???????? ???????? ????????

ahmclx -6 一个老会员还灌水!!!

网友:
首先就补焊的。。。好像基本差不多都补了。。。电容都换了。。。。  场那块都换了。。还是。。

网友:
先听听大家的.好好的加焊一.还要好好看一下板子上有没有电容明显问题.你一定要要看一次在看一次.

网友:
场块周围有没有可变电阻,如果有换掉.没有则加焊场块周围元件引脚,代换场块周围的电容.

网友:
....

基本上都补上了。。。 场 的介只电容 也都换了。。。            这问题一开始就是补的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