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主板问题

楼主(2008-01-18):
自己正在使用的主板怎样读自己的BIOS?

网友:
网上找相应的刷BIOS软件来读。不要在这里找,这里搞维修的朋友都有编程器的。

网友:
是的,有编程器读起来太简单了

网友:
没有编程器也可能,你去官方下个BIOS的刷新工具,然后进DOS,执行那个刷新工具命令,不要加参数,BIOS就会提示你是否备份,然后选 个路径备份起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