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HILIPS 三无维修实例

楼主(2008-01-18):
听客户说此机曾被人修过,拆机发现大板、尾板上的IC都被人换过或焊过,一看又是一台死机,按照先主后次的顺序,先把电源部分修好再说,量300W电源正常,看开关管,既然以前维修工就没焊,拆下来一看,好象不是开关管吧,具体形号记不清了,换7N60,在保险处接灯泡,试机,灯泡表现正常,换保险,开机高压有了,看屏幕一片白色,还上下跳动,既然高压有了,基本说明大板正常了,但有跳动,有点象场滤波不浪,先不管跳动,把图象弄好再说,测 G1-51v G2196v RK GK BK 都为45v,说明尾板有问题(既我试机的时候没在白平蘅,RK GK BK的电压不可能完全一样,至少该有一点差别)此尾板有四个IC一个为驱动,一个视放,一个预视放,一个为OSDIC,假设一下,如果预视放坏,那OSD菜单至少要正常,如果OSDIC坏,至少图象会正常,这里剩下的只有驱动和视放了,量视放的输出,R G B电压都一样为3.53V说明视放IC工作不正常,视放IC不正常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视放IC本身坏了,还有就是外围元件坏了,一看视放IC的型号,stv911手上没有这个IC,只有查外围元件了,先大概的量了一下视放IC各脚的电压,发现一个都没有12V,说有此IC供电不正常,跑线路,最后发现视放IC供电处有轻微断纹,修复试机OK,至此故障结束。

网友:
大家只要细心就回把他修好的!~!~!~!~

网友(2008-10-20):
厉害,这么复杂都能维修好.

网友:
且不说技术 楼主这种精神很值得学习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只要听说别人修过或者几个人修过 我心里就产生一种不想去动的想法了 这样就更修不好了 向楼主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

我觉得该给楼Z加分~